板材卷成圆形及卷成椭圆形的加工---[求助]

楼主(2007-05-14):
请教各位

如何把板材(大约3mm厚度,200mm直径,300mm长度),批量不大的话如何卷圆及卷椭圆,批量大的话,大家是否清楚上海有没有专门提供这个加工服务的厂家?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把,一般的作锅炉工厂都有这种设备,你可以问问他们

楼主:

好像卷椭圆要CNC的吧?

网友(2007-07-30):

卷园比较好加工,椭圆虽然也能加工,但是椭圆的画法有很多种,不容易统一,以前我有一种消音器是椭圆的,很不好加工,后来改为圆型加工的效率和质量都提高了很多。

网友(2007-09-24):

板材通过分条机进行分条后,在用专用的卷曲设备就可以把板材卷成圆柱形了,我们公司就是加工这个的阿

网友:

主要看你的规格是否多,批量是否大才好确定具体方法。

网友:
AMADA的折弯机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