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编辑尺寸---请教

楼主(2007-05-15):
求助(各路大虾):

    在solidworks里,例如做百叶窗;从设计库里拖拽出来,怎样来编辑他的尺寸,我试了好像编辑不了,郁闷。一晚上没搞出来

网友:

是零件图还是工程图?能把图发上来?

网友(2007-08-10):

编辑设计库里的百叶窗,然后另存

网友:

如果你看不懂库里的零件的关系式 就先把关系式栓了
因为有关系式连接使的尺寸都是连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