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平面如何降低粗糙度?---[求助]

楼主(2007-05-15):
注塑模具两平面刚性密封,

材料H13(热作模具钢)、调质硬度HB280-320,在长方体70*116平面上用加工中心铣个¢85*4沉面(中间有个¢42脱空孔),沉面粗糙度1.6-0.8,

现这平面粗糙度达不到要求,手感有铣刀痕迹,要返修,操作工说只能做到如此

现求助;铣刀痕迹怎么产生的,是刀具?是机床精度?如何消除铣刀痕迹?如何降低粗糙度?

注;首选用加工中心方法返修,其次再考虑用其他方法。

网友:

顺铣的粗糙度要高于逆铣,可否一试?

网友:

尽量高速铣削,吃刀量小一点。不行就换把刀

网友:

自行制作一个飞刀盘,尽量一刀走过,不要接刀,另外要特别注意几个刃的平衡,这点与操作者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三特维克金属陶瓷刀片530不加水精铣!
如一个方向有刀痕,主轴似乎相对工作台倾斜,建议调整机床水平

网友:

更换刀具,提高速度,减少进给量,喷加润滑剂!

网友:

如果不是刀具和机床的问题,提高转速,减少进给量,用切削液加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先说我不通铣工,我感觉铣出来的表面都不是很好,我想问一下,你的活铣完后可不可以研磨呢?只是请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同种类型的三种零件由三个人分别加工,平面粗糙度一种好、二种不好
刚问了平面粗糙度一种好的哪个操作工,他说;分.粗、半精、精.三步切削加工,精加工的用新刀具,精加工切削余量最佳值是0.05-0.1mm,半精加工的刀具也要多检查,否则也会影响后继质量。
平面粗糙度二种不好的,我估计;1加工工步按排不合理,2刀具问题,3切削余量分布不合理

网友A:

学到不少知识,我感觉是切削量和走刀方向的问题!!
我们公司平面铣出来可以小于1.6

网友:

尽量一刀走过,不要接刀(空间动态倾斜插入逐级接近可以保证),还是比较简单的,
建议你参考全国大赛的视频,有这个的经典的走刀操作
顺洗时候要把间隙控制好,否则一样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今天才发现没把所提问题表述清楚,原意是加工中心用铣刀端面来铣削平面,手感有铣后痕迹

网友(2007-06-15):

面尽量一刀铣下来,精加工时注意刀片的磨损情况

网友:

呵呵,讨论了就是好啊,可以学习东西

网友(2008-03-29):
无聊的时候翻帖子,是不是有点太能翻了?呵呵
你们铣工的精加工留量太少了,普通的盘铣刀一般要留0.2-0.3会比较好,0.1太小了
我喜欢用山特的4020刀片,硬度高,光洁度好,哪怕留,2,3个的量也能加工的跟镜子似的
要不上修光刃刀片,我们加工机床导轨,可以很清晰的看见刀痕,可粗糙度居然都没到0.6

网友:
可能是切削余量和走刀方向的问题。

网友(2008-05-17):
加工中心 用手轮铣平面用什么铣刀才能铣的光洁如镜?

昨天我用立铣刀铣一块钢板,可是怎么铣都有刀痕 而且很多,用大盘铣刀铣老是抖动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一年前的帖子都翻出来了……我见很多模具端面平端面都采用平面磨,一般很少用飞刀盘铣

网友:
材料不硬呀!假如平行度要求不高,用锪刀就能加工了,不过不能用国标的刀具。

网友:
版主粗糙度要求是0.8到1.6之间吗?
如果做到1.6以下,加工中心铣应该不会有问题,精加工一刀(余量0.1)你是沉肩面,只能用立铣刀了,用钨钢涂层铣刀,加工时保持走刀方向一致。

网友(2019-08-30):
引用 网友A:
学到不少知识,我感觉是切削量和走刀方向的问题!!
我们公司平面铣出来可以小于1.6

粗精铣分开啊,精铣走刀慢一点,实在不行用修光刃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