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转差离合器是通过什么调速的?---求教

楼主(2007-05-15):
求教   电磁转差离合器是通过什么调速的?

  有资料说是改变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改变的?  改变方向能调速吗? 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低调 网友好!

你可以将“电磁转差离合器”想象成两块永久磁铁,分别装在两根旋转轴的端面上,
两根旋转轴在同一条轴线上。

两块永久磁铁装配时呈相吸状态,中间保留2毫米的间隙……

能想明白吗?

syw  071515---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