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磁性好,剩磁小"的薄板,选何种材料?---请教

楼主(2007-05-15):
各位大虾,客户有冲压件板材要求为“导磁性好,剩磁小”的薄板,请问选何种材料?

网友:

电工纯铁?

网友:

变压器铁芯用的硅钢片,如要求更高可用铁镍合金。

网友:

高级材料是坡莫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