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哪一面受力大啊?---[请教]

楼主(2007-05-15):
设计包装箱,承重有7-8吨左右,底部用槽钢,是怎么放置好啊?哪一面承重大?

网友:

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应该是平面是受力面。

网友:

一定是立式放置时承重力最大。

网友:

最宽的那一边立着放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常用工程材料P3-112
槽钢的惯性矩(I);IX>IY,
即最宽的那一边立着放>横着放

网友(点评):
Ix=BH3/12-bh3/12,侧着放受力更好,承重是横放的几倍

网友:

严谨,值得学习。

网友:

短边为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