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in-600lb承插法兰和带颈对焊法兰,焊接后探伤---[请教]

楼主(2007-05-15):
因我厂的3/4in-600lb承插法兰和带颈对焊法兰焊接后,空间小、管材小,且正常生产中,操作压力为5.5MPa,他们施工方说只能采用渗透方法,我担心渗透是否可靠,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渗透探伤只能做出有贯穿性缺陷的焊缝,对于如此高的压力的确是不可靠!* k* ]) Y5 D9 ^% b
最好采用射线或超声波的方式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