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脉冲发生器---[请教]

楼主(2007-05-15):
请问各位老师:

7 @6 w6 w q% { V* T3 {3 J; Z

  我要用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但不想用EM253位控模块。连线时,应该 把PLC的CPU模块直接连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上还是

  把PLC的CPU模块连到脉冲发生器上,再把步进电机驱动器连到脉冲发生器上?

  如果是后者,那是否有和S7-200配套的脉冲发生器?老师们有没有和S7-200配套的脉冲发生器的资料?是否能把相关技术说明书传上来?谢谢~~

网友:

选晶体管输出,至少有一路可以做脉冲输出,根据你的驱动器加限流电阻.直接连接驱动器脉冲输入端.

网友:

更具体的可以看西门子的硬件手册,里面有示例

网友(2013-05-05):
PLC俺懂得不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