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参数中的δ5代表什么?[求助]

楼主(2007-05-15):
材料参数中的δ5是指延伸率吗?fficeffice" />

网友:

是否指材料的厚度?

网友:

是指延伸率

网友:

旧式的标注δ表示为厚度,但是一般写成:δ=5,现在已经改为T了。

网友:

是指材料的延伸率

网友:

图纸上δ5代表厚度5mm
材料参数中的δ5指伸长率(延伸率),δ5--试样的标距等于5倍直径时的伸长率

网友:

δ表示钢板的厚度

网友:

δ是表示的厚度,不过现在新的标准上已经用t来表示厚度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刚查到了,δ5是指试样长径比为5时的延伸率
同样的表示方法还有δ10等。
(注:5、10均为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