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加工一批SUS316的螺杆,但有较强磁性---[请教]

楼主(2007-05-15):
铸造加工一批SUS316的螺杆,但是有较强的磁性,这是为何!望高手指教!

网友:

SUS316为奥氏体不绣钢含有少量铁素体不应有很强的磁性。该钢的奥氏体不会转变为马氏体除非采用低于室温的冷处理,或者成分偏析很大。我猜lz的问题是由成分不准或偏析很大引起的。lz应作一下成分和金相分析。

网友:

2楼说的对
吸铁石不能吸住奥氏体不锈钢,但经金加工后的奥氏体不锈钢会产生磁性(即能被吸铁石吸住),这是它的特性之一。

一般金属零件被磨床磨过后,此零件会产生磁性(即能吸住别的零件如铁钉),这是磨床用电磁原理吸住零件的,此零件留有残磁,磨工师傅会用个小设备(具体叫什么不清楚,明天去问下再说了)退磁。

不知楼主的磁性指的是哪种?

明天再找资料,看下产生原因,如何退磁。

楼主:

磁性就是指被磁铁吸住。
成分分析符合316标准,如下:C-0.053;Si-0.996;Mn-0.87;P-0.02;S-0.013;Ni-10.436;Cr-18.436;Mo-2.213

谢谢2位大侠指教!

网友:

SUS316(日本牌号)---相当于国产0Cr17Ni12Mo2(奥氏体)  C<=0.08, Si<=1.00, Mn<=2.0, Ni<=10.0--14.0, Cr<=16.0--18.0, P<=0.035, S<=0.03  ZG0Cr18Ni12Mo2Ti---铸后热处理是固溶处理   z 奥氏体型不锈钢;(0Cr18Ni9类型)其显微组织为奥氏体。它是在高铬不锈钢中添加适当的镍(镍的质量分数为8%--25%)而形成的。不能利用热处理使晶粒细化,也不能经过淬火来提高其硬度。这类钢的冷加工硬化程度高,通常没有磁性,经过冷作可在钢内析出少量铁素体或马氏体的组织,会出现少量磁性。 3  碳钢、铁素体型和马氏体型不锈钢有磁性,奥氏体型不锈钢无磁性,但其冷加工硬化生成马氏体相变时将会产生磁性,可用热处理方法来消除这种马氏体组织而恢复其无磁性。 磨床磨后零件的退磁用的是叫退磁仪,零件时间放置长了也能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