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步进电机的驱动---[请教]

楼主(2007-05-15):
<>功率很小的步进电机,供电电压不超过6v,需要的转矩也很小。
<>这样的驱动电路用三极管搭合算,还是用驱动芯片比较好呢?
<>有这样的单桥的驱动芯片吗?
望哪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转矩小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电流大小和步进电机转速选择,你可以试试TGBT.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几位网友好!

小电流:
如果是E型电路六线制,用ULN2803。
如果是H型电路四线制,用L293或L298。

syw  070521---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