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件镀黄铜后生锈,是何原因引起?---[请教]

楼主(2007-05-15):
我有一批材料为A3的六角螺栓,表面镀黄铜,镀好后放在托架上,袋口没有密封,过了三个月左右,发现螺栓表面生锈了,我问外协加工的厂家说是我保管不当的原因造成的,想请教大家镀黄铜的生产工艺和产品保管方面该注意哪些问题,镀黄铜的产品正常保存期限为多长时间,需要达到多少时间的盐雾试验的标准才为合格产品?我现在的镀黄铜的工艺厂家说是先镀紫铜,后直接镀黄铜的。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铜镀层呈粉红色,性质柔软,延展性好,易于抛光。铜镀层在空气中极易失去光泽,在潮湿空气中受二氧化碳或氯化物的作用表面生成一层碱式碳酸铜或氯化铜,受硫化物作用会生成棕色或黑色的硫化铜。因此,除特殊的外观或热处理要求外,铜镀层一般不单独用作防护装饰性镀层,常常是作为其他镀层的中间层或底层(如镀镍层的底层)以提高表面镀层与基体金属的结合力。

铜的标准电极电位比较正,对铁、锌、铝等基体金属,铜镀层都属于阴极镀层,当镀层有孔隙或损伤时,在腐蚀介质的作用下,基体金属成为阳极而受动腐蚀,其腐蚀速度比未镀铜时更快。因此,只有当镀层致密无孔时,才对钢铁等基体金属有机械保护作用。

网友:

改镀镉

网友:

生锈原因应为氧化作用,因环境或者温度的影响,产生氧化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网友的指教,近两天比较忙,所以刚看到帖子,我这产品原来是黄铜做的,后改用铁的镀黄铜,所以不能镀别的颜色的。生锈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下次要注意了,这批生锈的产品只好重新再镀了。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2007-06-18):

镀了黄铜以后一定要做封闭,不然在空气中肯定很容易生锈,这很正常,封闭以后,空气不能经过黄铜的孔隙进入基材,而基材就也不会有锈蚀出来,造成黄铜氧化及变色.

楼主:

我现在黄铜镀好后是马上用自封袋装好,密封起来的,只是保存的时间方面也不是很长,或许跟镀黄铜的工艺也有关系吧,所以请教欧阳化学是否有镀铜方面的资料,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1镀铜的基体要光洁
2镀层致密无孔
3铜镀层钝化处理(电解或化学钝化)

网友(2009-03-04):
可以使用干燥剂

镀铜产品放入密封袋后,在里面放点干燥剂就ok啦.不过不要买那些颗粒状的硅胶, 我用过了觉得效果很差. 现在我们在用一个叫 Super Dry的, 效果还不错, 联系方式: 李先生:020 83271005,  136 323 48739.

网友(2010-06-07):
寻求黄铜镀液方法!谢谢

网友:
寻求黄铜镀液方法及设备!谢谢!!!!152911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