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型铁路货车空气控制阀主阀体清洗机设计---[求助]

楼主(2007-05-16):
我搞非标设计不长时间,现需要设计120-1型铁路货车空气控制阀主阀体清洗机,清洗阀体内部各个腔室及外表面的油污和加工后的碎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恳请给予帮助,介绍一下清洗原理,最好配以图纸,谢谢!

网友:

可以找生产清洗机的专业厂家,河北涿州就有个清洗机厂。

网友:

河北涿州现在已经在慢慢地不行了,你说的还不是很详细,清洗后的清洁度是?你的这台设备的成本是?,你在什么地方?

楼主:

清洁度要求就是去除表面及内腔的油污,锈迹(旧品),对于新制造的产品要求清除腔室内部残留的铸造砂及机械加工产生的铁屑,对于设备成本我们不做具体的限制,当然质优价廉最好,我是黑龙江的。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机。采购就行了,不用另外设计。

楼主:

超声波清洗机我们单位有好几台呢,但一直不好用处于闲置状态啊。

楼主:

我们想搞一个高压水清洗机。

网友:

去油污用滚筒研磨就好了.在超声拨清洗机里过一边旧好了

网友(2007-08-18):

清洗机加清洗剂,超声波,OK了,自己没必要做吧,这些东西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

这需要一套方案如酸洗.碱洗.磷化.高温清洗等等.

网友(2008-03-19):

我的毕业设计也是   120-1型铁路货车空气控制阀主阀体清洗机设计---   现在刚开始了解,师傅说2天后让我交材料和自己的设计方案,和可行方案。我刚看过主阀体的实体和图纸,看完头都大了。。恳请给予帮助,介绍一下清洗原理,最好配以图纸和说明书,谢谢!
可以发短信到13644568424交流。

网友:

120-1型铁路货车空气控制阀主阀体清洗机设计---我的毕业设计也是   现在刚开始了解,师傅说2天后让我交材料和自己的设计方案,和可行方案。我刚看过主阀体的实体和图纸,看完头都大了。。 恳请给予帮助,介绍一下清洗原理,最好配以图纸和说明书,谢谢!
可以发短信到13644568424交流。

网友:
这个阀真难,我们也做阀,但和这个太不一样了.

网友(2009-03-21):
和和,用超声波清洗撒。我们超声波的和高压水的都做过

网友:
....我刚仔细看了一下。你师父要你设计的是洗旧的120阀的设备。主要是针对油污和灰尘的。你用超声波清洗就可以啦。和和有空去首饰店看看别人是怎么洗戒指的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你是那个厂的  ?
我们厂也做120阀啊

网友:
和和。楼上的是眉山车辆厂的吧

网友(2009-05-26):
还没人回复你啊,可怜。我发表哈看法。超声清洗是用来清洗有小孔及油污的,三通阀外部清洗应该用高压水。压力要到10MPa左右最好。300MPa以上就把油漆打掉啦。

网友(2009-08-27):
我最近在做超声清洗,现在还要吗

网友:
不知道超声可以把夹渣整下来吗?高压水冲洗环境恶劣,能耗高。水压还须试验

网友(2011-12-20):
铸件都是柴油清洗哈,还有就是这种结构复杂要用人工,除非有很好的清洗液

网友(2014-01-22):
见过发动机体清洗线,就是加蒸汽,再吹,质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