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和电机的匹配---请教

楼主(2007-05-16):
液压泵站中,泵和电机的参数如何匹配?如何确定参数?不知大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Re: 泵和电机的匹配

泵站的输出最大流量、压力,可以计算出需求的最大功率,考虑到效率等因素,计算出输入功率,也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按照电机的额定转速和泵的每转排量应与泵站最大流量相吻合,选择合适的电机与匹配的油泵,当然也必须考虑泵的最低转速要求

楼主:
Re: 泵和电机的匹配

哦...道理是懂了,具体没有操作过,是个新手,不知道有没有详细的书面资料可以参考的....

网友:
Re: 泵和电机的匹配

看泵的样本,有介绍

网友:
Re: 泵和电机的匹配

首先泵的功率是总功率,不是有用功率,其次如果你是变量系统,应该考虑是靠泵变量还是电机变量,再要考虑泵和电机安装上的一些要求。

网友:
Re: 泵和电机的匹配

输出功率=泵站流量(l/min)*额定压力(mpa)/60,输入功率再除以泵站效率,由于电机一般有超载性能,所以在工况不恶劣时为节约重量和成本,可直接选输出功率为电机功率

网友:
Re: 泵和电机的匹配

查手册。

网友(2008-03-27):
和柴油机的匹配原理一样

网友:
计算电机功率简化公司:
电机功率(Kw)={系统压力P(bar)×泵流量(L/min)}/{612×效率(取值0.8-0.9之间)}

网友(2008-07-15):
三季稻的这种算法挺常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在一些教课书上都有详细的说明的,你可以找来参考下.

网友:
泵的样本上都有一个额定功率,可以作为参考,自己再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三季稻常用拉

网友:
应该和我们工程机械上的柴油机选型一样。压力乘流量,加功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