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机结构原理图---求助

楼主(2007-05-16):
有摆式磨粉机(又叫雷蒙磨)的结构原理图吗?急需!

网友:

做什么用,请把需求说清楚:)

网友:

只有食品卫生级的,合适吗?待找到后再传。

楼主:

我单位有用两台5R的,随机没图纸,现准备大修,想弄清结构原理,只需装配图即可.谢谢.

网友:

看看这个图。

楼主:

谢谢老马哥,但这和我们用的不是一个类型.外型如附图:

网友:

哦,那我可能帮不上忙了,我查了一下,手头上没有这么大的设备资料。

楼主:

不过还是得谢谢您.另外还想请教一下:近期这两台设备故障率奇高,分析有以下几点:
* 润滑不良;(磨粉时设备温度高,润滑脂用的MOS2,变干)
* 磨辊轴承压盖螺栓由于工作中振动大,经常松动;造成粉子进入轴承,磨辊卡死剧烈磨损;
* 运行中的振动大.

所以想请教:
* 用什么样的润滑脂好些?
* 有什么好的防松措施?(高强度螺栓,加弹簧垫,上螺纹锁固胶都试过,效果都不好)

网友:

加德士(CALTEX)有种Texando FO 20 EPLF型号的特级高温油,可能合适。

网友:

润滑油可以用   欧米加  试试  就是有点贵

网友(2009-05-23):
你好我能帮你,QQ773207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