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与35钢之间如何焊接?---[请教]

楼主(2007-05-16):
我们一种旋转辊子,端面有M30螺孔,内上平衡杆。由于某些原因,在工作过程中,平衡杆内外窜动。由于辊子量太多,最简单的修复方法是将螺杆与端面点焊死,但端面材料为HT200,螺杆为35钢,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将二者电焊连接?

网友:

用J507焊条点焊,如果有裂纹可采取预热和保温措施.点焊过程用小锤敲打焊缝.

网友A:

有很多种选择,可以选铸铁焊条,也可以选镍基焊条,实在找不到也可以选择普通的J507焊条,不过要注意焊接规范,与预热,后热等配合使用.
铸铁焊接可以用铸铁焊条,但焊接时有“三分材料,七分操作”的说法,不是焊工,真说不清楚。一般来说,应采用 预热—焊接—敲击—后热—保温 ,但要做好一次不行来第二次的准备。主要缺陷是裂缝。

网友:

铸铁与普通钢之间的焊接应该用铸铁焊条才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复合材料涂层,一粘就好,定位正确,不需要加工,也不用热处理。

网友(2007-11-28):
同意4楼说法,推荐MG289焊条,专门用于铸铁和钢的焊接

网友:
铸铁焊条,注意热处理,可以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种选择,可以选铸铁焊条,也可以选镍基焊条,实在找不到也可以选择普通的J507焊条,不过要注意焊接规范,与预热,后热等配合使用.
铸铁焊接可以用铸铁焊条,但焊接时有“三分材料,七分操作”的说法,不是焊工,真说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