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材选择---[请教]

楼主(2007-05-16):
高碳钢与低碳钢焊接,焊材怎么选择?

: A) D7 y, q I s, G) ?8 l

普通结构钢与优质结构钢焊接,焊材怎么选?

碳钢与合金钢焊接,焊材怎么选?

希望高手给予选材的原则。

网友:

一般的焊条选用书籍都可以查到不同母材所匹配的焊材  附件为<焊条选材原则>,请查看!

网友:

可以参考规范

[JBT4709-2000]钢制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SHT3523-1999]石油化工铬镍奥氏体钢铁镍合金和镍合金管道焊接规程

[SH-T3526-2004]石油化工异种钢焊接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