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加工前毛坯件的外径大小,及环规尺寸基准---[请教]

楼主(2007-05-16):
小弟我有在生产中遇到以下问题,甚是疑惑,请高手们帮我解决一下:

  M8*P1.25的外螺纹,因毛坯件外径偏小被判定为不良(滚轧),但用GO/NO GAUGE 测试无异常

  问题如下:

   1)M8 外螺纹毛坯件的外径尺寸是多少?

   2)毛坯件外径小是否导致螺纹中径小,那为什么NO GAUGE不能检测出来?

   3)GO/NO GAUGE分别是根据什么基准制定的?是中径吗?

网友:
Re: 外螺纹加工前毛坯件的外径大小,及环规尺寸基准??

楼主您好!

1)外径尺寸无须多说,您到查查资料或者标准件版块就有答案,或者直接到:

http://bbs.cmiw.cn/forums/120367/ShowPost.aspx

2)螺纹坯件的外径小了,应该不会影响中径,只是齿尖平了而已,中径与底径不变时,所以NO GAUGE检测不出来;

3)我没有做过通止规,但相信它的原理应该是取零件公差的上下限为基准的。

网友:

8 外螺纹毛坯件的外径尺寸应该是:7。125

楼主:

谢谢老马同志,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毛坯外径小的加工产品确实是齿尖很平,因我做的不是本行工作,没见过螺纹是如何加工出来的,还想问一下:
 如3楼所说,毛坯件外径应该是7.125,那加工后是M8的螺纹,加工原理是什么呀?(我所想的是滚刀将多余部去除,难道是挤压出来的吗?可塑性不同的材料也会不一样的吧)
 问题是不是很外行,见笑了!!!

网友(2012-02-28):
坯径是有标准可查的,坯径小不影响中径,只是大径起不来

网友:
螺纹规是在你的牙形饱满的前提下检查螺纹中径的,如果牙不饱满,通止规好螺纹也不好。所以螺纹规一般只检验中径,检验不了牙形的。

网友:
滚制螺纹毛坯直径根据公式是d坯最大尺寸=最为螺纹中径的最小尺寸加0.7倍的螺纹公差,d坯最小尺寸=最为螺纹中径的最小尺寸加0.3倍的螺纹公差,螺纹公差要根据螺纹的精度等级来确定,通常为6g。另外通止规也需对应相应的螺纹公差。螺纹长度过短则需调整滚前毛坯直径。螺纹长度过长在使用平滚而不适用穿滚的方式下需多次接的,则也需调整滚前毛坯直径。对于小尺寸的螺纹滚前直径必须进行尺寸控制,也就是给定个公差范围。例如M8的螺纹滚前毛坯直径的尺寸公差需控制在4丝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