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加工要用什么夹具?---[图,请教]

楼主(2007-05-17):
请教:

这是什么?加工要用什么夹具? 谢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这东西看起来很简单,如果小批生产基本不用什么夹具直接上车床搞定,

网友:

车,铣,钻三种夹具

网友:

3个工位!小批量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

可以采用专用夹具车2外圆平3端面然后调头平1端面,呵呵!这是我的见解,如有错请多多指教!谢谢!·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专用夹具车2外圆平3端面然后调头平1端面,呵呵!这是我的见解,如有错请多多指教!谢谢!·交流

顶5楼的说法.这样工艺集中,

网友:

5楼所说的专用夹具如何定位呢?可以用自动夹紧装置吗?

网友:

这不是精密锻造件吧?我看是一个注造件,类是气车后桥差速壳.

网友(2009-03-15):
自己做工装全用车床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采用专用夹具车2外圆平3端面然后调头平1端面,呵呵!这是我的见解,如有错请多多指教!谢谢!·交流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生产用专用夹具,这样效率高;五点定位,从中间孔夹紧就搞定!

网友(2009-05-17):
如果用立车加工,通用夹具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是那本学校教材上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