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滚针轴承漏润滑脂---[求助]

楼主(2007-05-17):
那位大侠能够帮忙看看,什么原因会导致微型滚针轴承漏润滑脂(杜邦lvp油脂)?

网友:

请问楼主,该轴承是什么工矿?

楼主:

如果不考虑工矿,什么因素会导致漏脂呢?

楼主:

有没有高人帮一把,这是用于医疗器械的。 油脂是杜邦的krytox·  lvp

网友(2007-09-27):
那就换轴承把,如果你用的那一家的轴承全漏脂,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密封结构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