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如何加工最节约成本?

楼主(2007-05-17):
模数45,齿数14,齿宽340,重850kg,如何加工齿部最节约成本?

楼主:

老少爷们,帮帮忙啊!

网友:

车加工后线切割加工齿形,一次完成,要比在滚齿机上加工划算。

网友:

多大产量,什么精度,要是大批量,可以把齿形锻一部分出来,再滚齿。还有高速插齿机

网友:

滚齿机

网友:

先铸造、再精车后滚齿

网友:

不知3楼能否将先车后线切割说的更详细些,是不是这样就可以避免根切呢?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重家伙
也要考虑设备啊
大的没有搞过,问专业搞齿轮的师傅

网友:

选齿数与根切都是设计的事,标准14个齿的直齿轮,肯定会发生少量的根切,如果一对相互啮合的大小齿轮齿数悬殊很大,最好设计成变位齿轮更合理。

网友:

一般齿轮坯料是用锻件的
此齿轮加工为了减少切削量,可以采用6楼的方法,先铸出齿形,再滚齿。
一般齿形粗加工可以先用铣床齿轮铣刀加工(俗称开齿),再滚齿
滚齿17齿以下肯定要根切的,变位齿轮作用1凑中心距2减少根切。铣齿没根切现象。

楼主:

材料是铸钢的,带变位。表淬HRC33-38

楼主:

不知道线切割的设备有没有能承载这么大的重量,据我了解还不太多吧

网友:

那要考虑批量吧,如果就一件,滚齿要准备刀,一把刀要多少钱,如果批量大线切割的加工费,工时也是要计算的

网友:

锻件,车,滚,线切割不符合实际,我厂可以加工滚齿

网友:

模数45,齿数14,齿宽340。完成齿胚后先划线铣或刨开槽成型,如单件可作单齿刀头分度完成。

楼主:

无论是滚齿、指形铣、还是线切割都可以,可我们一年最多也就生产百八十个吧,哪种最经济呢?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用高速铣齿机,还可以每次两件一起加工.

网友:

我原以为这样大的齿轮肯定是单件加工,如果是有这么大的批量,还是在铣床上使用齿轮刀片或是指状铣齿刀加工更经济些。

网友:

同意18楼意见,不过还得看齿轮的精度。

楼主:

齿轮的精度不高,9-9-8级

网友:

普通铣床可能无法加工变位齿轮,如果哪位仁兄认为可以加工,请指教

网友:

我以前做了十几年铣工,一般齿轮可以用卧铣做,但变位齿轮应该必须用滚齿机,变位系数在卧铣靠分度头不好把握,不知现在人们的技术可否有所改进啦。

楼主:

我不太懂齿轮的加工,在此跟各位学了不少知识,谢了!!!

网友(2008-09-17):
最经济的方法是用指形铣加工.我厂是专业加工齿轮的厂家.有专用的指形铣加工大模数齿轮

网友:
我在华南理工热处理厂见过很多这些超级大齿轮在做高频、中频热处理,当时我很仔细观察过了,全部都是滚齿机滚出来的,一看切口刀纹就知道是什么加工方法加工出来了

网友:
如果一年50件就值得定做滚齿刀,肯定滚齿划算,不过要找这么的床子加工,肯定价格不便宜,自己上台床子也不便宜啊

网友:
我不知道这个齿轮多少钱一个,如果用滚齿,一般企业没这么大机床,都得到比如武重\柳重加工,这样的滚刀也得你掏钱(以10万为单位),而且你没关系别人还不一定给你做.如果铣齿,你的变位量就很难控制.同时,个人认为,以上两种方法如果不进行精加工,精度9-9-8很难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