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铸件的专用清洗液?---[请教]

楼主(2007-05-17):
小弟这里做铸件的外贸加工活,每次发货前都需要把零件用稀料擦洗干净,再涂防锈油。有没有铸件的专用清洗液,放在槽子里洗就可以,还不破坏表面的油漆。因为需要海运,什麽样的防锈油合适。

网友(2007-06-18):

是什么材料(金属)的铸件?

网友:

铸件是什么材料?
表面附着物是什么?

网友:

是什么原材料?

楼主:

灰铸铁及球铁

网友:

铸件生锈是允许的,防锈油也不管用的

网友:

碱性的除油剂,兼具有一定防锈作用的,可以采用.

网友:

欧洋化学:你好!
   你说的“碱性的除油剂,兼具有一定防锈作用的,可以采用. ”那防锈时间大概有多长?对后续喷漆有无影响?对油漆的附着力有多大影响?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