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的原材料宽度怎么计算?---[请教]

楼主(2007-05-17):
麻烦高手指教

6 a: f# ? E5 q% Z- ~

不锈钢钢板7mm  最还是有计算公式 谢谢高手

楼主:
Re: 请教高手 这个板的原材料宽度怎么计算?!

好像没传上图片 昏迷!

网友:

重新发一遍,

网友:

你好:朋友

# V K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板材料的宽度规格有很多,建议你最好查一下五金手册。

网友:

有数控冲床方面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