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ROE来分析模型的结构的刚性够不够?---请教

楼主(2007-05-17):
请教怎么用PROE来分析模型的结构的刚性够不够?

, O {

主要是用PROE画出来的实体,单个及装配起来分析他的整体刚性!

6 B O

知道的请帮下忙哈,谢谢拉!

网友:

整个模型好没有做过,不过可以考虑将零件全部合并成一个,分析单个零件的刚度,曾经用这样做个一个车库的分析,可惜费时,对硬件要求太高。分析关键部件的刚性可以吗?

网友:

用PROE怎么做分析呀?能够做接力测试吗?

网友:

是做拉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