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高速工具钢钻头改成镶合金钻头---[请教]

楼主(2007-05-17):
请教:

把高速工具钢钻头改成镶合金钻头,用普通铜焊能完成吗?高速工具钢钻头和镶合金钻头在钻头主体上有区别吗?

谢谢!

网友(2008-03-31):
合金的刀具的前角会小一点,所以建议还是用Crsi9的本体,螺旋槽角小点的好些。

网友:
买现成的,楼主这样做费力不讨好.可以完成,主体的区别,就是高速钢和一般的钢材区别,高速钢没韧性,焊上后受力容易蹦脱.

网友:
建议楼主试验一下,说不定就有大发现了,有想法了就要试一试,不然……这世界没后悔的;
要不然,爱迪生就能告诉大家,其实,他早就发现了无线电!

网友:
绝对可以!我以前用过是在刀具本体上焊接合金刀片,使用正常!目的就是为了结合本体的韧性和合金刀片的耐用度的优点!

网友:
一般要螺旋槽的刃口开一个直线的一字槽,然后将合金刀头焊接进去,焊接最好是能用高频焊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