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个孔,怎么保证行位公差?---[图,请教]

楼主(2007-05-17):
现在要求加工这样一个孔,

请问怎么能保证行位公差要求?谢谢!

网友:

我见过类似加工,用镗床,先加工22圆再每件找正精镗。

网友:

这个孔要将零件找正后镗出来

网友:

钻;扩;绞孔

网友:

单件用镗或线切割,批量用淬火工装保证,钻铰就可以

网友: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孔标的精度极高,这么高精度在装配时就变样了,好象还差点细节。

网友:

单件线割,批量用治具保证。钻+绞。

楼主:

这个孔主要是要保证对称度和垂直度,是要穿销的反正都要顺利的插入,间隙不能过大

网友:

用线切割太费事,做一个夹具,用车床也可以试试。

网友:

批量生产就做工装夹具,那样效率和质量都能保证.

网友:

大批量考虑互换,得用专用夹具保证;单件生产可用配作的方式(配钻配铰),不必考虑孔的精度

网友:

单件用镗或线切割,批量用电火花成型加工或专用工装钻铰.

网友:

图纸标的有问题

1,你的基准A是表示直径22的轴线还是素线? 如果是表示轴线,那么应该标在直径的旁边

2,不明白直径12的轴线怎么会和基准A有对称度? 两条直线何来的对称度?

图纸表达不清,车间工人怎么干?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可以做工装的,因为直径22外圆公差小,可以直接以外圆定位来加工侧孔。我要看整个零件的图纸。

网友:

做个专用夹具,可以解决问题!
他的标住应该是有问题,上学时没学好贝

网友:

标注有误!
找正22线切割或趟孔

网友(2010-07-29):
加工中心找对孔中心位置后,中心钻定位再钻孔、扩孔、铰孔。

网友:
做一个钻模,批量生产最合适了

网友:
加工中心+夹具+钻、扩、铰

网友:
要求精度比较高,用加工中心或镗床,在精铰孔,就可以了

网友:
基准a是哪?有问题' C' ]+ R( T. Q- p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2012-03-19):
学习了,高手如云,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