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先装内圈,再装滚体,最后装外圈吗?---[请教]

楼主(2007-05-17):
是先装内圈,再装滚体,最后装外圈吗?

网友:

楼主在考人

网友:

楼主指的是轴承的装配?

网友(2008-08-10):
楼主指的是内圈、外圈、滚子和保持架都可脱开的轴承,可以这么装。

网友(2009-05-18):
对整体式轴承来说,内、外圈与轴、孔配合有松紧之分,即圆周受力的为紧圈(车轮轴承外圈,车床主轴内圈),配合较紧;局部受力的为松圈(车轮内圈下部受力较多,车床主轴外圈),配合较松。装配时应先装紧圈,后装松圈,可减少装配力对轴承的损伤。

网友(2009-10-16):
看情况楼

网友(2010-01-30):
轴承的类型不一样,装配方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