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的使用---[讨论]

楼主(2007-05-17):
不知道现在大家用的(或者用过的)磨床都是什么水平?

我现在使用的磨床加工精度介绍;

, K5 @* F H4 h4 N

圆筒磨床

圆度0.5微米。

9 y ]6 r1 r4 \ ~! f

圆筒度1微米。

粗糙度1.5微米。

最小进给量0.1微米

这台机器水平还可以吗?

 v

大家说说自己的观点,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

这样的讨论很好。楼主可否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最新状况,联系实际讲。谢谢!

网友:

只能算一般吧,我们厂的磨床圆度和粗糙度要更好一些!

楼主:

3楼的朋友,你可以介绍详细介绍一下吗?

我用120号WA砂轮,表面粗糙度达到Rz1.5微米。

3楼朋友的机器用几号砂轮啊?

还有用什么方法测量圆度?

网友:

现在磨床好一点的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精度有一部分是靠调试出来的。只要机器没有太大的问题,基本可以调试出来,当然如果机器质量好一点,精度也会更高一点。楼主介绍的磨床,应该不错。精度比较高

楼主:

5楼的朋友,谢谢你的评论。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接触过的机械吗?

网友:

我接触过的磨床有:无锡  1040,1050,1080,10100,MGT1050。险峰:1080A和B型号:台湾大光长荣,荣光,键和,12,14,16,18,1810,2412。普通型和伺服数控型。
外圆磨床和内圆磨床不是很熟悉,学的太过单一  呵呵 我在的公司就是制造无心磨床的

网友:

有做磨床的吗,都来交流下啊

网友:

无芯磨床的调整是个问题啊,上次我被1台无芯磨整惨了。

网友:

有时间怎么交流下怎么调整,其实也很简单的。

网友:

像我们这样的磨床,精度很高。调整呢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非常鼓励介绍使用经验,包括自己了解到的高精、大、稀机床的介绍!

网友:

我只会精密外圆磨

网友:

楼主的床子精度还可以  就是粗糙度不够好(如果是设计精度 那精加工没几个人愿意用)

从本人的实践来看 磨床的效果除设计调试外 操作者的水平也起很大的作用
加工参数 砂轮 冷却介质的选择   砂轮修整的时机与方法 也有很大的影响

不同的加工材料 用相同粒度和材质的砂轮 最终表面效果不定相同

120目WA  加工一般钢材 如是精磨(分粗 精磨 精度更容易保证)  达到0.8μm没一点问题
砂轮修整时机和光刀时间要把握好

如有不妥  大家一起商讨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请教无心磨床的调整,托板安装高度和工件安装高度怎么计算啊!磨出的轴有螺旋纹,谢谢

网友:

切纸刀要求多少精度呢

网友:

(1)工件的中心高,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一般是先看砂轮和导轮的中心点在哪儿。确定之后,把刀片垫的比砂轮和导轮的中心点高 1 mm (5-15mm外径的工件)再大点的刀片可以和中心点持平。
(2)不知道你的磨床是无锡的还是贵州的。台湾的精度比较高一点。上图就是台湾 12 型的 。
(3)有条件的话,先用真圆度机打出圆度。放大20K倍看工件是什么形状,3角形要垫高中心高。5角形的话要放低点。
(4)磨的工件有螺纹,先看看刀片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两边的夹板是不是太紧,角度有没有偏向一个方向.你可以把磨削角度调在中间,进出不要被砂轮的角磨到.

网友:

发个磨床的切削液的使用说明,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能够用到

网友:

再发个各个国家的电压表,希望对设计机械朋友有点帮助

网友(2007-06-27):

无心磨床的调整,托板安装高度和工件安装高度
bbs.cmiw.cn/forums/156400/ShowPost.aspx

网友(2007-07-28):

大家好,我是位做磨床设计的   希望大家来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楼主的床子精度还可以 就是粗糙度不够好(如果是设计精度 那精加工没几个人愿意用)

从本人的实践来看 磨床的效果除设计调试外 操作者的水平也起很大的作用
加工参数 砂轮 冷却介质的选择 砂轮修整的时机与方法 也有很大的影响

不同的加工材料 用相同粒度和材质的砂轮 最终表面效果不定相同

120目WA 加工一般钢材 如是精磨(分粗 精磨 精度更容易保证) 达到0.8μm没一点问题
砂轮修整时机和光刀时间要把握好

如有不妥 大家一起商讨

网友(2007-10-03):
请教远思!

有事请教,望速与我联系:cym023@163.com

网友:
我们厂现在用的外圆磨是数控的,法兰克系统,精度还不错

网友:
23楼的,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网友:
楼主你的外圆磨是什么牌子的?进刀能达到0.1UM?不可能吧!0.1UM要用什么仪器测啊?

网友:
进刀0.1微米是可以的,见到过几种磨床,量具很简单啊,激光-红外测量仪,一般都可以测量。还有就是 外圆磨有种在线测量系统,精度高的也可以测量的。

网友:
远思你好:
  我是重庆的陈玉铭,我昨天一收到你的邮件就马上回复了的,图纸在邮件附件里,请查收!若方便的话,可将您的电话发给我(13908323660),我立即与您联系.谢谢!
                                    陈玉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告诉我,我给你打过来呀!!!!!!!!!!!!!!!!!!!!!!!!!!

网友:
贯通磨,3米长统一直径。表面粗糙度最好一次测量出来Ra0.2微米,最差1.8
磨削速度12米以上通常接近13米

网友C:
进刀0.1微米很正常,我见到过几种磨床,平面磨,外圆磨,无心磨,端面磨,成型磨。会操作的不是很多。

网友(2007-12-11):
请教:哪位大侠用过杭州信本或上海冈本磨床,质量怎么样?

我想买信本或上海冈本的250磨床,请了解的人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我用过的
圆度0.2U
截面一致性0.3U
粗糙度0.2U

网友:
楼主介绍的磨床是普通的磨床,应该不是数控的.单看圆度和园柱度,精度是相当高了.至于粗糙度,这台机床完全可以做镜面磨削用.具体数值没什么意义,要是我来开的话,用80粒的砂轮(砂轮材质和工件具体情况有关)轻松磨到RA0.04.

网友(2008-03-25):
我用的无心磨床是日本pc控制系统技术和配件由无锡光洋磨床厂组装,型号kc--200. 加工出的产品精度如下:
园度0.3μm
直线度0.3μm
圆柱度2μm(工件长97mm)
表面粗糙度Ra0.2    Rz1.0
用的砂轮和导轮都是日本原装的,砂轮c120N6B ,尺寸为610*150*305

网友:
我们厂里有很多的设备,比如美国的等离子喷焊,意大利焊片机,最好的就是捷克的机械手精段机买成1000多万.

网友:
修改一下
表面粗糙度Ra0.06

网友(2008-05-03):
我收集的一点资料,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D:
M1083A M11100A MGS10200还有德国的机床,粗糙度最好的就是德国的Ra0.07

网友:
感觉你的粗糙度不是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刀0.1微米很正常,我见到过几种磨床,平面磨,外圆磨,无心磨,端面磨,成型磨。会操作的不是很多。

是啊,会操作的不多,能精通的更少了。

网友:
就我所接触的:其它的精度高
粗糙度是不 是错了?

网友:
谁能具体说说无心磨床的操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1083A M11100A MGS10200还有德国的机床,粗糙度最好的就是德国的Ra0.07

说明一下:M1083   M11100A 的磨床不能排的上名次是属于粗加工使用的, MGS10200 磨的工件比较大和长,磨大的工件精度也不是很好。
德国的固然好。但是磨床种类很多,在某些磨床种类没有瑞士的好。

粗糙度的好坏,磨床固然重要,但是砂轮更重要,再好的磨床用粒度大的也不能磨出好的光洁度。
好的光洁度=磨床+砂轮+磨削液+调试技术。

磨床的操作不是一会就能解释的清楚的,自己找机会学习下也很快能入门,但是要精通要看自己的悟性了。

网友:
勇克磨床
克罗米莎磨床
福来斯临磨床
哈廷磨床
保宁平面磨床
瑞士的斯图特
美国的辛辛那提
这些磨床都是比较好的,代表着国际先进水平,国人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听说德裹的瓦尔特磨床啊,听说精度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明一下:M1083   M11100A 的磨床不能排的上名次是属于粗加工使用的, MGS10200 磨的工件比较大和长,磨大的工件精度也不是很好。
德国的固然好。但是磨床种类很多,在某些磨床种类没有瑞士的好。

粗糙度的 ...
粗糙度的好坏,磨床固然重要,但是砂轮更重要,再好的磨床用粒度大的也不能磨出好的光洁度。
好的光洁度=磨床+砂轮+磨削液+调试技术。
你忘了最主要的就是金刚石笔,还有工件材料,我用斯图特的S35用80的砂轮,磨出12级感觉是很轻松的,S30也没问题,S40就费点劲,北2的MG1420和J4的MG1412用80的砂轮磨试磨件到12级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勇克 曲轴,凸轮轴磨床
斯图特 外圆磨,米克罗莎 无心磨,瓦尔特 工具磨 都属于斯莱福临集团
哈挺 貌似是平磨
国内的
上海 外磨 北二 外磨 秦川 外磨
无锡 无心磨 内磨
济南4机 内磨
杭州 桂北 平磨

网友:
哈挺也有 外圆磨床,他们在展览会包圆度0.2微米

网友(2008-06-03):
我这个产品怎么磨呢

规格是从0.8开始到2.0MM

网友(2008-10-27):
日本无芯磨床

日本的无芯磨床精度最高,自动补给,自动测量,100000根流出完全可以做到0.4μ以内。没见过吧,用十万分表测外径。我调了8年

网友:
我现在是入行设计内磨的,想问问大家,内圆磨和无心磨的精度都相差多少呢?
是不是很多精度都无法拿到一起比较的?

网友:
是的内圆磨做不到外圆磨的精度,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