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走丝,丝筒---[请教]

楼主(2007-05-17):
最近遇到好几个做线切割的朋友都说:丝筒上的钼丝总是一边松一边紧,就是丝筒旋转,筒架左右运动时,丝筒两端钼丝的松紧度不同!因此影响加工工件的尺寸精度和光洁度.请问怎么解决?请各位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上下导轨不平行或储丝筒与上导轨不平行造成的。首先确定储丝筒与上导轨平行,再调整上导轨一边有5-6个调整螺钉,直到储丝筒与下导轨平行为止。

网友:

紧丝时力度一致,才不致颤丝.颤丝当然影响精度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