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合适的电主轴,搭配什么规格的变频器?---[请教]

楼主(2007-05-17):
有关电主轴的问题很多!想找位专家学习学习!类似:怎么选择合适的电主轴,搭配什么规格的变频器...........谢谢!

楼主:

社区没这方面的人才吗?

网友:

安川的就行

网友:

变频器有很多的厂家,我用过安川的,不知道搂住的设计要求是怎样的~~
其它的也见过,可以查询产品样本!

网友:

安川的驱动,包括伺服驱动、变频驱动在业内都是口碑不错的。
另外,西门子、三菱、施耐德等也都不错。富士、LG、国内品牌现在也越做越好,关键是便宜。
用来驱动电主轴,建议用西门子的,他们自己大量做电主轴(当然是以伺服电主轴为主)。

具体如何选择合适的电主轴,希望你根据具体的使用条件、状况,有车床用、铣床(加工中心)用、磨床用等多种,冷却方式有气冷、水冷、油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