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非金属材料可满足这些要求?---[请教]

楼主(2007-05-17):
要求:

) w7 e J

1.非金属

2.耐磨(无需润滑油)

3.有金属般的机械性能

顺便问一句:谁能提供PEEK非金属材料的有关技术数据及参数?

谢谢!

网友:

聚四氟乙烯可以。还有一些很好的非金属材料啊,比如聚砜等,不过成本可能比钢材高多了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塑料中尼龙或ABS,至于第三条不知有何具体要求?

楼主:

第三条就是考虑到该材料应用在冲击上,连接强度要可靠,坚固,不能有松动!

有一种非金属材料可以满足,是PEEK材料,但手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请各位材料大师能帮忙提供一下吗?

网友:

这是PEEK复合材料的一些参数,进口材料的性能。国内配制的性能要差一些。

楼主:

谢谢5楼网友,PEEK价格200万/吨,价格很昂贵,还有其他资料的相关介绍吗?非常谢谢!

网友:

没了,看你这种要求,PEEK应该是较好而且保险的选择。它的价格是偏贵,但比起PI来说还是便宜

网友:

CF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