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哪家生产图示管式双单向顺序阀---[请教]

楼主(2007-05-17):
请问各位:国内哪个单位生产图示管式双单向顺序阀,谢谢!

网友:

好像没有见过,加个底板用不可以吗?

楼主:

有板式双单向顺序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