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机构,代替现在的线切割运丝方式---[讨论]

楼主(2007-05-17):
现在的快丝都是利用电机的正反转来完成钼丝的换向问题。弊端如下:

1.电机热

2.费电

3.联轴器受力大

: } L) I% X' R+ Q

4.丝颤动。

 }3 v& ^

各位能否设计一机构,不用电机正反转,就能安全可靠完成这一运动呢?

网友:

加离合器

网友:

慢走丝就是这种改进式的。可以参考

网友:

我看不出电加工有什么好的方面,速度慢,精度还可以,装丝比较麻烦,经常一个人看几台机床,加工薄板还可以,加工厚件简直是浪费电,慢走丝不懂 ,高手赐教

网友(2008-03-17):
在快走丝中只有一种导丝机构它是用一段钼丝在一个周期中反复加工   但慢走丝是用完的电极丝就不能在用了 11~15MM/MIN  这也就是快丝与慢走丝区别.3~5mm/S

网友(2008-11-09):
慢走丝使用成本高。但精度表面光洁度好,加工速度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快丝都是利用电机的正反转来完成钼丝的换向问题。弊端如下:
1.电机热
2.费电
3.联轴器受力大
4.丝颤动。
各位能否设计一机构,不用电机正反转,就能安全可靠完成这一运动呢?

钼丝换向最大的缺点是影响光洁度.

网友:
加离合器

网友(2008-12-25):
回复 网友A:

是啊,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