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变位齿轮的齿顶圆直径是怎么算?---[请教]

楼主(2007-05-18):
请教:

 f3 S

角变位齿轮的齿顶圆直径是怎么算,机械手册上说滚齿和插齿的
计算方法不一样,那么,一般情况下,该怎么算?(如果是粉末冶金做的呢)

如果是内啮合?

谢谢!

网友:

这要看如何理解。
设计者根据自己的要求来设计,加工根据设计要求来设计刀具,制造出符合设计要求的齿轮。但可能造成成本上升。
还有就是,设计者根据加工工艺来设计齿轮,这样一来就有你的问题了。
又或者,设计者根据现有刀具结合使用状况来设计,那在成本上会有很大的节省。

如果说“一般”的话,你就选第一种吧,标准齿顶圆加两个模数乘以变位系数

楼主:

机械手册内说还要减去一个移位系数,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是因为变位量xm是齿条分度线与齿轮分度圆偏移的距离,而实际两齿轮啮合时的中心距偏移量并不是两齿轮变位量的叠加。有些手册用y来表示中心距的偏移量。
我的最后一句说的不够准确。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齿根圆,中心距和顶隙来算齿顶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