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装饰铬?---[请教]

楼主(2007-05-18):
国家标准中好象没见到这个名词,因此我平常写的时候就写:所有表面镀装饰铬。

5 S [

始终看起很不顺眼,因此向各位达人请教下。

装饰铬与标准中的镀铬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装饰铬对基体材料有什么要求?

装饰铬对基体表面硬度有什么要求?(我以前用的都是45钢调质或更高硬度材料)

装饰铬对基体表面粗糙度有什么要求?(平常镀铬对表面要求很高,不许有尖锐角等,小螺纹及细管道都不行,我们常用Ep.Cr10~15)

楼主:
Re: 请问什么是装饰铬?

另外请教下装饰铬的常用标准方法

网友:

镀铬层的分类及应用
(一)防护–装饰性镀铬层
    俗称装饰铬或光亮铬,是在光亮的中间层表面上镀覆的薄层铬(0.25—0.5μn),与防护性底层一起构成防护–装饰性镀铬层。广泛用可汽车、自行车、家用电器、日用五金制品、仪器仪表等行业。经过抛光的镀铬层具有很高的反射系数,可用来制作反光镜。
(二)硬铬镀层
    亦称耐磨铬镀层,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耐磨性,镀覆在工件表面可提高其耐磨性,延长使用寿命,如工、模、量、卡具和一些轴类、切削刀具等常镀硬铬。硬铬镀层还常用来修复被磨损零件的公差尺寸。
(三)乳白铬镀层
    镀铬层呈乳白色无光泽,镀层韧性好,孔隙少,裂纹少,色泽柔和,消光性能好,但硬度较低,常用于量具和仪器面板等镀铬。
在乳白铬镀层表面再镀覆硬铬镀层称为双层铬镀层。它兼有乳白镀铬层和硬铬镀层的特点,多用于镀覆既要求耐磨又要求耐磨蚀的零部件。
(四)松孔铬镀层
    在硬铬镀层的基础上,用化学或电化学方法将镀铬层的裂纹进一步加宽加深,以便贮存润滑油脂,提高工件表面抗摩擦和磨损的能力。常用于承受重压的滑动摩擦表面的镀覆,如内燃机汽缸筒内腔、活塞环等。
(五)黑铬镀层
    黑铬镀层具有良好的耐蚀性和消光性,而且硬度较高,耐磨性好,常用于镀覆航空仪表及光学仪器的零部件,太阳能吸收板及日用品的防护及装饰。

网友(2008-12-19):
我只知道度硬Cr

网友:
知道这两种镀铬,但是分的不是很清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只知道镀装饰铬比镀硬铬价格要低.

网友:
学到东东了,我也是很迷糊的,不过我们用的大都是硬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