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模具型腔数目优化的原则[讨论]

楼主(2007-05-18):
近来遇到一个关于塑料模具型腔数目的确定的问题.

由于对这方面的只是了解,为此也查看了相关资料.答案不是很如人意,

这就上来请各位大侠给以解释为谢!

 l5 y

具体问题如下:

* H6 e+ e B

  1塑料模具型腔数量要受到那些影响(除开设计本身)?

 o8 r

  2塑料模具型腔数量与加工成本之间的具体联系?

  3以注射机为列:该如何分析其塑化能力、注射量、合模力、塑料件精度、年产量、经济性等各个因素为原则确定型腔数量方法?

% W8 l k. L# O

  问题有点多了:)

可以不被这些问题所困,按自己对题目的理解和认识给出方案或感受.

网友:

雪狼你好!
我不懂塑料模具,但我认为腔的数量还得取决于工件的大小。当然腔的数量越多模具的成本就越高,相比较工件的制造成本就能降低一些。从公司的利益出发如果数量较大的话还是有利的。

楼主:

 谢谢追风大侠:)

 觉得问题问的也太宽泛了点,只是这样在思考,如果事先在市场条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都有个专门的部门做关于这方面的分析.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利益的最大化.

网友:

模具型腔数可根据产量、精度、模具制作成本及所选注塑机最大注射量和锁模力等因素确定。小批生产采用单型腔,大批量用多型腔,精度要求高时用单型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