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AMS仿真---[图,求助]

楼主(2007-05-18):
我用ADAMS做游梁式抽油机的仿真模型时,对驴头处的钢丝绳用连杆代替,并定义其与驴头的接触碰撞,但是仿真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啊?

报错及警告:

WARNING:    
   NOTE:  The set of redundant constraints has changed at time = 0.0.
   

ERROR:   Abnormal termination encountered in ADAMS/Solver.
ERROR:      The simulation stopped at time = 0.0.

   The equations of motion can not be solved at this point because of a
   singularity in the Jacobian matrix.  This singularity is due to the
   equation for PART pumping_unit.PART_39 ( PART/39 Xdot ).
ERROR:      The matrix is numerically singular.
WARNING:    
   NOTE:  The set of redundant constraints has changed at time = 0.0.
   

ERROR:   Abnormal termination encountered in ADAMS/Solver.
ERROR:      The simulation stopped at time = 0.0.

   The equations of motion can not be solved at this point because of a
   singularity in the Jacobian matrix.  This singularity is due to the
   equation for PART pumping_unit.PART_39 ( PART/39 Xdot ).
ERROR:      The matrix is numerically singular.
WARNING:    
   NOTE:  The set of redundant constraints has changed at time = 0.0.
   

ERROR:   Abnormal termination encountered in ADAMS/Solver.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3.85955E-03.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3.87531E-03.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3.87531E-03.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2.9254.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2.9255.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2.9255.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2.9255.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4308.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4308.
WARNING:    
   NOTE:  The set of redundant constraints has changed at time = 4.4307.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4308.
WARNING:    
   NOTE:  The set of redundant constraints has changed at time = 4.4307.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5731.
WARNING:    
   NOTE:  The set of redundant constraints has changed at time = 4.5731.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5731.
WARNING:    
   NOTE:  The set of redundant constraints has changed at time = 4.5731.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5731.
WARNING:    
   NOTE:  The set of redundant constraints has changed at time = 4.5731.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6156.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6156.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6156.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6251.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6251.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6251.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8588.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8588.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8588.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8724.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8724.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4.8724.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5.0307.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5.0307.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5.0307.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5.5871.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6.1315.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7.8049.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7.8049.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7.8049.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7.8053.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7.8053.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7.8053.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2.9254.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2.9255.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2.9255.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2.9255.

网友(2009-05-30):
楼主解决了没呀,我也出现这问题了,高手帮帮忙

网友(2010-05-13):
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的是仿真过程中对一个物体施加接触实现的还比较可以,可是再添加另一个物体在仿真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的错误代码是
WARNING:    The symbolic refactorization failed.  The matrix is structurally singular
   at time = 9.01467E-02.
WARNING:    
   NOTE:  The set of redundant constraints has changed at time = 9.01433E-02.
   

网友A(2011-05-06):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了你去年遇到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赐教!

网友(2011-08-2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了你去年遇到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赐教!

兄弟 我看他那处应该是柔性体,然后楼主用flexlink做成刚体,本身adams对这种仿真形式就不能很好支持。建议用有限元软件做成柔性体,导出mnf文件。而且你最好把你的模型贴上来,否则很难判断问题

网友(2012-06-2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没有高手解决吗,,,所有约束副加上就有问题,去一个就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