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打饭机推程的解决方案--(求助)

楼主(2007-05-18):
我是一名学生,现在想设计一个学校饭堂用的自动打饭机,附件里面是大概的一个打饭设备。但是,我不知道是用电机,还是用液压来驱动打饭机的推程(控制推出饭量的多少)。所以请各位高手请教用什么方法来控制推程好,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意见,谢谢。

网友:

液压?  不至于吧!!!饭是粘的啊 !!

楼主:

回2楼,我的意思是控制推块运动。。。

网友:

电机和液压都能实现的吧,要看你具体的选择,没看到这个东西——

网友:

个人认为采用电机比较好,使用液压缸的话,还要配套上液压泵,油箱等,空间大。用在食品上的话,用气缸比较卫生。

网友:

我看还是用电动的,偏心轮加连杆推动比较好,气动有时排气也有油,压缩空气里的。噪音也大!

网友:

个人认为好像没必要设计这个东西吧!
还要控制打多少饭。。。 打饭也不是大工程吧?就那么一下!
机器还要看多少饭量,按来按去的觉得比用手直接那么一下麻烦许多!
(个人观点)

网友(点评):
我认为设计这个还好,提高设计人员水平

网友:

创新精神要表扬下!
话说回来,或许在大饭店有用,食堂的话好像没必要!
大饭店的话最后上 饭都是碗里打一样的量!应该有点用!
对于推程方案,我赞同6楼!

网友:

很好的想法哦,支持你 ,加油吧...我个人观点:米饭是粘的,他能均匀的靠自身重量下来吗???而且这个清洗也要考虑.(可以分开,折装).

网友: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设备,但现在社会有很多相近的设备,如自动加水机,肯德鸡也有饮料机

网友:

想法不错
但个人觉得实际意义不大
中国人太多了  劳动力so便宜……

网友:

哥们,考虑过每次推出的量一样吗?如果单丛你的图看的话四杆机构就办了,我建议用汽缸,控制简单,噪音不是问题,你可以吧阀放远点,成本也低,结构也简单

网友:

好象不太现实,推程倒没什么,还牵扯到别的一些问题
1、不好控制打饭量。2、饭也不会那么容易下去吧,可不是米呀。3、看你推杆方形的,推出来的饭我想也不是散的吧,看着这样都我没食欲了哦

个人认为还要加点东西,比如搞个小模具,先把饭压成一定形状(成型就好,不要太紧),然后再用推杆推出去会不会比较好点呢?

网友(2013-10-20):
你好,我现在是机械学院大二的学生,我现在也要做这个自动打饭机,可是不怎么会做,你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
这个用气压就好了 没必要用液压。个人觉得漏斗上面加个压紧装置好些  饭是粘的哦 得压到模里面才行吧

网友:
用气缸就行。

网友(2018-09-22):
设计出来了吗?

网友:
现在学校好像已经有了

网友:
多看点书吧,液压是重工业用的多,那点饭随便什么都推得动

网友:
自动打饭机?不不不,给动物还差不多

网友:
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自动铲饭机,一个电动铲自动往流水线的餐具上打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