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装时垫铁要什么规格的合适?

楼主(2007-05-18):
一般设备安装时垫铁要什么规格的,辊道安装时要垫多厚,有标准吗?

网友:

看用在什么设备上了,
有可调斜铁、机床用可调圆形减震垫铁等等

网友:

看看这个对你有用在第5~6页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03.rar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04.rar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02.rar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01.rar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05.rar

网友:

全部10个文件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07.rar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08.rar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06.rar

网友:

最后的2个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10.rar

a5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用规定(YBJ 201-83)[1].part09.rar

网友:

起码一平两斜,且与混凝土基础接触的垫铁要卧入基础中,最后二次灌浆

网友:

垫铁一般都是随机附带的,如果没有可按下述处理:
   1) 振动较小的机床,可用普通或开口垫铁。
   2) 水平直线度要求严格的机床(或精密机床),可采用带支承可调垫铁。
   3) 安装后须定期调整的机床宜采用可调或开口可调垫铁,后者地脚螺栓位于开口中间,在紧固 地脚螺栓时不易产生变形。
   4) 对于一些大型、精密机床,为减小安装变形,提高刚度,还在结构薄弱处增设顶丝垫铁(数控常用的),用作起辅助作用。
   地脚螺栓按国标选用,长度一般可取直经的20~30倍。

楼主:

谢谢钢铁机械

网友(2007-12-21):
垫铁成对使用,还必须焊接、二次灌浆处理的

网友(2020-11-05):
6楼说的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