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轮的齿形是指凸进去的,还是凹进去的?

楼主(2007-05-18):
如图所示,它的参数指那哪一部分,为什么?

网友:

凸出来的,根据啮合原理

网友:

二楼说的好象不大正确.
完整的一个齿形指的是凹进去的齿槽的轮廓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在视图的顶部的一个齿槽,区分左/右面.

网友:

呵呵,不清楚,有没有谁能做内斜齿的啊》?》

网友:

内齿轮的齿形我觉得应该是凸出来的那一块

网友:

实际上是凹弧所形成的齿弧

网友:

内齿是指凹进的形状,是用插齿机加工的,(也可以线切割)。
回4楼
可以用插齿机加工内斜齿(倾斜度不要太大),内斜齿一般用作离合齿轮用,有轴向分力不使齿轮跑档。

网友(2008-03-16):
凸进去的

网友:
同 意 8 楼 的 说 法 !

网友:
凹进去的齿叫内齿,记牢了.

网友:
LZ说的是渐开线的内齿轮吧?你知道渐开线花键吗?渐开线轴的齿是凸的,与其配合的内花键你说应该是怎么样的?关于内斜齿加工,一般都是采用插齿的方法,当批量大时,就可采用拉削的方法。

网友(2008-04-30):
LZ到底在说什么,我还是很迷糊,你们是不是在区分内齿圈的左右齿面呀?
我公司现在也在做内齿圈,Mn=2.5,Φd180~260左右的,齿形倒是很好控制,齿向老有0.02~0.03的锥度(b=24~40),Fp(一般0.08)和Fr(一般0.07)也不太好控制,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能赐教下,先谢谢了

网友(2009-07-24):
太有意思了

网友:
应该是凸出来的,工作的部分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凹进去的。

网友(2010-10-08):
我也觉得是凸出来的!

网友:
肯定是凸出来的部分
!肯定是凸出来的部分

网友(2011-01-13):
是要分外齿还是内齿的  啊》

网友:
内齿是凸出来的。内斜齿用带导程的插齿机和谢插刀就能做出来了。我们公司就经常加工内斜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