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拉伸难题无法解决,求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05-18):
下料尺寸:1.5*22*25

要在中心拉出直径为8,高7.5(含片厚)的圆筒形直边,用于攻出M6螺纹通孔。

不知是否需要特殊材料,或是工艺上出了问题。总是在第二次拉伸时破裂,材料无法流动。

4 G l

用的是25吨冲床。

楼主:
Re: 不锈钢拉伸难题无法解决,求教各位高手.--[请教]

304,316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肯定得用特殊材料,或者加热拉伸,要不普通材料冷拉根本拉不了这么深,高度达到7.5

网友:

我认为是工艺出了问题,楼主请说的详细点看大家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詳細介紹以下。(產量/模具狀況/零件尺寸等)

楼主:

请问可以用什么材料?

加热拉伸如何实现?我还没接触过。

网友:

用深拉伸特性的钢材试一试,零件成型后电镀处理(镀铬)

楼主:

回4、5楼:
零件尺寸请看文件(抱歉,还不会用CAD)。
模具设计:
1,下料拉伸;
2,拉伸2;
3,整形冲孔;
3,切边;
4,折弯。
  第一次上模孔直径12,下模冲头直径8。钢件材料铬钼矾,均已作圆孤倒角及抛光处理。压边力不 大,拉伸深度超过5就有明显疲劳痕。

  第二次上模孔直径8,下模冲头5.3。打算直接拉出目标尺寸,但材料根本无法流动。冲头直接顶破顶部,与第一次拉伸深度无明显关系。感觉材料经过第一次拉伸后变硬变脆得十分明显。

  加机油无效,加大圆孤也不行。后来用冷轧钢板试,竟然也不行。只是不会像不锈钢破裂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人手慢慢摇飞轮改善不明显。

楼主:

回7楼:
客户指定要用不锈钢,但没说明具体钢号。
我在想不锈钢跟深拉冷轧钢板到底哪种要好拉些。

楼主:

请问大虾最好用作深拉伸的不锈钢型号。有没有哪位前辈试过1.5厚的不锈钢拉伸都要注意哪些问题,先谢过。

网友:

是否拉伸速度太快?改用(液压)拉伸机试一试.

楼主:
Re: 不锈钢拉伸难题无法解决---[求教]

引用 网友A:
是否拉伸速度太快?改用(液压)拉伸机试一试.

已经用油压机试过,改善并不明显。

网友:
Re: 不锈钢拉伸难题无法解决---[求教]

工艺:
1、使用多次拉伸;
2、增加中间退火工序;
3、退火后产生的氧化层必须进行酸洗处理;

网友:

用线切割 做出简易压板易模
第一次laser下料只下中间预留底孔 其外形要比实际展开尺寸大2~3倍
然后用压板易模 放在油压机上压 不要一次性压出来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压出来
压好后 再放在laser上进行二次补割 割出其实际折弯展开尺寸
最后进行折弯成型
1.0的冷板抽15mm厚 我们都做过 而且要抽的部分比这要大的多了

网友:

参考模具手册上的找找看看
里面有详细的参数的。

楼主:
Re: 不锈钢拉伸难题无法解决---[求教]

引用 网友B:
工艺:
1、使用多次拉伸;
2、增加中间退火工序;
3、退火后产生的氧化层必须进行酸洗处理;

依你说最少要几次拉伸才能达到要求?我们曾经用煤气枪将工件烧至通红然后自然冷却,但感觉不到材料特性有变化。你说的要酸洗氧化层到时候试试,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学习中,不发表意见,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线切割 做出简易压板易模
第一次laser下料只下中间预留底孔 其外形要比实际展开尺寸大2~3倍
然后用压板易模 放在油压机上压 不要一次性压出来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压出来
压好后 再放在laser上进行二次补割 割出其实际折弯展开尺寸
最后进行折弯成型
1.0的冷板抽15mm厚 我们都做过 而且要抽的部分比这要大的多了

 E3 i V

可否用冲压实现,另外请问“压板易模”与一般冲压模有何差异?

网友:

1、拉伸次数,你可以实践或查阅有关资料。(对不起,我没有)
2、不锈钢退火温度必须达到1000℃以上,还应保温5—15分钟后再空冷或水冷。(否则没有效果)
3、退火工序在每次拉伸后都要进行,最好实在冷作硬化最严重的部位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 k, T F) a* W 1、拉伸次数,你可以实践或查阅有关资料。(对不起,我没有)
2、不锈钢退火温度必须达到1000℃以上,还应保温5—15分钟后再空冷或水冷。(否则没有效果)
3、退火工序在每次拉伸后都要进行,最好实在冷作硬化最严重的部位进行。

 o. H! G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我试试看。谢谢小精工师傅指教!

网友:

材料有问题,最新的五金手册上查下材料的具体参数。含镍较高的不锈钢材料延展性较好。

网友(2007-07-28):

二道到三道的拉伸系数不够,中间要加一道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