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鼓风机如何装配?

楼主(2007-05-18):
请教:更换齿轮后如何调整叶轮的间隙

网友(2007-06-27):

我们是进口AERZEN的罗茨风机,自己维修过,大体的维修步骤是先不要把齿轮固定死,然后利用其相对转动来调整里面叶轮的间隙,转子室内叶轮的间隙可以通过塞尺进行调整。
如果开始解体的时候就进行记号处理会好一些。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的,是两叶的还是三叶的,我装过两叶的,选把定位端装好,将两个墙板间隙调整到合适范围。同步齿轮与与胀紧套之间先不要固定,把风叶间隙调整好之后,在同步齿轮与胀紧套上打定位销孔,铰孔,安装定位销。

网友:

我装过三叶的

网友(2007-07-29):

最重要的是装齿轮时,不小心间隙会变化的

网友(2007-10-18):
我公司生产这个风机,你是指调整叶轮与轴向端面的间隙吗?

网友:
不是,我是说两个叶片的间隙

网友(2008-01-23):
我是专业维修进口dresser roots的风机,做为维修人员来说做到心细、胆大、艺精。
罗茨风机的装配根据设备内部构造的不同而不同,但不论怎么变化只要把握如下几点:
1)清洗、检查各零件的公差;
2)必须保证部件的安装位置;比如轴承、机械密封等
3)用相应的调整垫片调整转子与墙板间隙;
4)最主要的是安装同步齿轮时,一定要将两转子转到一定角度后(3叶转子角度60度/2叶转子角度45度),用木楔或铜楔固定死。然后在将两齿轮压入即可。

网友:
我可以帮你装配

我可以去你现场指导你怎样装配,下次你就可以自己修理了,你可以联系我,call:13917357385   张先生

网友(2008-03-07):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能留下您的QQ或者电话吗?

网友:
我也可以到现场指导安装,但是要收费的哦!

网友:
我检修过多次三叶的.我都是先定死边的齿轮.然后在用一般的力拧另外一个齿轮,然后用铜皮调整叶片的间隙.调整好了 在锁死齿轮,在看看间隙,.没好的话在松开齿轮,在调整.

网友(2009-07-17):
山东章丘鼓风机还可以,我公司给他供应SKF轴承

网友:
SKF济南华瑞联机电设备。0531-8866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