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轴承,高温,公差要求---[请教]

楼主(2007-05-19):
本人有一用42CRMO加工的零件,就是一个简单的轴套,里面要装NSK6203VVC3的轴承,请问这个轴套内径40,应该放多大的公差??还有就是轴承里面还要装一轴,用SUS304不锈钢加工,直径为17mm,此件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高温,所以,而且这个轴承和轴承里的小轴也要能很方便的安装更换,本人实在是不知道要用多少公差?

 u* y

请大家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6203轴承内孔为15,17mm轴咱装入?

楼主:

啊,不是吧,我看到的可是17mm哦!!!

网友:

17MM是对的!
高温应有水冷装置,采用油雾润滑,尽量采用陶瓷轴承!尽管如此轴承的寿命还是很有限,为方便装配和温升时游隙的变化,建议全使用间隙配合!

楼主:

能否在这里帮我说一下,40应该是+多少呢,?那个17又应该负多少??感谢!

网友:

是滚筒吗?高温材料从滚筒上经过才产生高温的吗?

网友:

选1-2个丝就足够了!

楼主:

不是的,是12000转的高速转动产生高温,

网友:

用H7级基准过渡配合!你可以查一下切削手册!

网友:

孔40     0,+0.25(h6)

网友:

haha
错了
40   0,+0.016(H6)
17   0,-0.011(h6)

网友(2010-05-27):
这样不是要磨加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