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种双向自动风门---[求助]

楼主(2007-05-19):
我才接触煤矿设备,我想设计一种双向自动风门,我原先没接触过。我希望搞过的朋友,给我提供一些资料或者图纸。谢谢啊!

网友:

双向?何意?我不了解煤矿设备,能将双向自动风门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

目的是什么?巷道通风有固定流向,什么地方要双向风门,
以前我能打开风门,一个人在下面走,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退化了.

楼主:

就是普通的煤矿用的风门,就是两扇门中有一个是顺时针旋转,另一个就要逆时针旋转,也就是不能同时朝一个方向打开,目的是使风载压力达到一种平衡。火车来时,通过电器控制气(液)动或火车直接推挤而打开,我现在考虑了一种方案:是用一个平行四边形机构和一个曲柄滑块机构来完成,驱动是用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