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精度(μm)是个什么概念?---[请教]

楼主(2007-05-19):
请问各前辈,液压用过滤器中常有一个参数叫"过滤精度(μm)",是个什么概念?

数值越大精度越高,还是越小的过滤精度越高?

& P7 a ]4 [7 F1 e: l T: C

和我们说的绝对精度及过滤比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公式计算?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不是过滤网的过滤精度?也就是包含杂质的溶液通过过滤网时,允许通过的最小颗粒的尺寸。这个概念源自清洗机清洗机加工零件。对于你说的“液压用过滤器”其使用不是很了解。抛砖引玉,供你参考,如不当,见谅。

网友:

纠正:

允许通过的最大颗粒的尺寸,不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