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具库中的齿轮齿形怎是圆弧?

楼主(2007-05-19):
如图所示,是什么齿轮?

网友:

只是为了模拟齿廓,不是齿廓的精确模型,所以用圆弧近似的表示渐开线齿廓

网友:

楼主的这个齿轮如果是与真实制造出来的一样,那你就准备更新了,以我毒辣的眼神一眼就可以断定这个齿轮只能在小扭矩设备传动,大了就废!
鉴定完毕。

网友:

同意3楼   渐开线

网友(2008-12-26):
齿轮造型二次开发VB程序

用VB二次开发,可以画出比较精确的间开线齿廓!!

   我这有个,传上来和大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