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床的主参数指什么?---[请教]

楼主(2007-05-19):
刨床的主参数指什么?比如说B1016A的16具体含义是什么?

" H4 w9 w0 Z c; Q5 r+ u `6 Y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高校老师,备课时感觉这里有问题,不能乱讲的,会误人子弟,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刨宽、刨长、刨深

网友:

主参数指工作台宽度和长度 1是单臂 16可能是工作台宽度的参数,2米宽的吧,后天问问告诉你!

网友:

应该是这些吧!

网友(2007-08-01):

第一参数:工作台宽度,第二参数:工作台长度。16是工作台宽度1.6米

网友:

B1016A,10指该刨床为悬臂刨床,16指最大刨削宽度为1600毫米。

网友(2008-04-23):
单臂刨,工作台长度6m,宽度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