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A105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5-19):
请问各位大虾ASTM标准中A105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是一种量测方法
如果有哪个人手上有全套的ASTM标准,也许可以帮你查下
据说买这个标准要几十万吧,具体不是很清楚

楼主:

我觉得是一个标准代号!是不是跟国标里的"G" 一样是A是一个代号后面的数字是第几个标准!

网友:

A 105是一种材质代号,是一种冷锻钢.以下是他的详细介绍.

楼主:

请问大虾,标准代号里的A105M-03是什么意思!?

网友:

修订版本!是03年的

网友:

美国标准:管系部件用碳素钢锻件03版标准

网友(2007-06-30):

相当于25号锻钢

网友(2007-09-27):
ASTM 可不可以用20#来代替

诸位,谁知道 A 105材质 的法兰可否用20#来代替吗? A 105 和20#有什么区别。 我得邮箱是helppurchase@yahoo.com

网友:
楼上可以根据4楼的资料,与20#对比一下,应该会有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