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压力如何测试?---[请教]

楼主(2007-05-19):
各位高人:本人有一批长40mm弹簧,压力在2N以下,请问各位有何仪器或检具可测出弹簧在不同压缩长度时的压力?谢谢!

网友:
Re: 请教弹簧压力如何测试?

用老太太买菜的带勾的弹簧秤就行。

网友:
Re: 请教弹簧压力如何测试?

个人常用办法:弹簧放在电子称上面,用螺旋压力机压,然后量压缩长度,看称上的数字换算.

网友:
Re: 请教弹簧压力如何测试?

有专用的压力计,这在一些做冲压成型的工艺中常会用到.

楼主:
Re: 请教弹簧压力如何测试?

请问三楼仁兄:个人常用办法:弹簧放在电子称上面,用螺旋压力机压,然后量压缩长度,看称上的数字换算.   ----------电子称重力如何换算出压力?能提供工式作参考吗?

网友:
Re: 请教弹簧压力如何测试?

有专门的弹簧压力测试仪器,买个简便型的,不贵的,网上找找

网友:

弹簧试验机就可以!

网友:

弹簧拉压试验机。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