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无限脉冲输出---[请教]

楼主(2007-05-19):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输出时,首先要找正位置,找正采用限位的光电开关,可是电机输出的脉冲数未知,
<>听说可以用无限脉冲输出,可是我不知道用哪个指令,还是用那个PLSY 吗?
<>请好心的大侠赐教。

网友:

三菱手册上有关于这个是有介绍的.
我还记得有关它的说明是在对指令后面的分析解介里!

无限脉冲输出只要在脉冲部分指定K0即可.
更具体的你可以去查查书,我现在在朋友家上网~~~

网友(2013-06-16):
PWM就是一直发脉冲